ELAU的MC-4为何与电脑无法连接

楼主(2020-06-25):
哪位大师遇到过ELAU的MC-4为何与电脑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不知道通讯软件用错没有,该机故障代码是1508,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希遇到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下,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A:
MC-4是放大器,通讯得电脑与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4是放大器,通讯得电脑与控制器
有一个6芯通讯接口的,通讯芯片是MAX232,这个接口是调式和下载用的,在控制器上用网线也可以联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