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6):
有没有大虾知道三菱三期收款密码程序怎么写,或者有案例提供的,或者指点一二的,都可以,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有三道时间设置,时间到了设置时间,就弹出画面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A:
简单一点呢,就是做3批时间比较, 用当前时间和存储在掉电保持区的时间比较

第一批比较输出结果M301,ON的话就停机,当然密码对的话,M301不通
第二批比较输出结果M302,以此类推
第三批比较输出结果M303,以此类推

复杂一点的可以随时生成码,再用码计算解锁码,这个比较复杂 就先不说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呢,就是做3批时间比较, 用当前时间和存储在掉电保持区的时间比较

第一批比较输出结果M301,ON的话就停机,当然密码对的话,M301不通
第二批比较输出结果M302,以此类推
第三批比较输出结果M303,以此类推

这是3期的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C:
1 楼说明白了 ,多想想就能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