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旋转 编码器

楼主(2020-06-26):
用增量式旋转编码器记录车行距离,来回相同行程所走距离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正反运动的间隙呢,补偿了没

网友B:
怀疑你的编码器安装传动有问题,或者换个思路,用磁珊尺做测量

网友C:
还有一个是脉冲干扰

网友D:
考虑滤波时间了么?

网友E:
可能是行车打滑。把编码器单独用一个测量轮安装在行车上。这样就消除了行车打滑影响的测量不准。

网友F:
先查看下机械连接有没有松动;另外就是可能现场有震动、信号有干扰造成了丢脉冲;还一种可能就是楼上说的行车打滑
旋转编码器

网友G:
1 机械传动问题。2 接收脉冲缺失。

网友H:
来回与误差,

网友I:
确认一下传动机构减速机是否有间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