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7):
如何要两个伺服电机启动时间基本一致,速度也一致,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上定位模块

楼主:
模块是QD77MS16

网友B:
可以用同时启动指令

网友C:
用直线插补

网友D:
基本一致描述比较模糊,如果同步要求很高,建议上Q系列+QD77MS,同步控制功能完全没问题,要求不高且两轴之间没有机械连接的话可以用直线插补和同时启动,有机械连接(比如龙门结构)情况下效果不好,运行一段时间后极易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一致描述比较模糊,如果同步要求很高,建议上Q系列+QD77MS,同步控制功能完全没问题,要求不高且两轴之间没有机械连接的话可以用直线插补和同时启动,有机械连接(比如龙门结构)情况下效果不好,运行一段时间后极易过载

我现在用的就是QD77MS16,要使用什么功能啊,谢谢

网友E:
虚拟轴  随动

网友F(2020-10-19):
如果只要同步,用电子凸轮。

网友A:
两个轴用MS16  ,家败啊 !   定位模块软件里面有同步轴,设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轴用MS16  ,家败啊 !   定位模块软件里面有同步轴,设定一下就可以了。

只是两轴做同步,还有8轴其他用处

网友G:
把两个伺服接到一个脉冲口不就好了

网友H:
看定位要求,如果要求精度高,建议上总线模块,如果是一般的精度,直线插补功能应该可以满足,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