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7):
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远程通讯模块或者网关,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 下载积分:+5(sqpfangl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通讯模块或者网关,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我这边生产现场,是有1个Q系PLC的系统,通过网线连接到了无线路由器上,然后也可以通过连接到无线路由器访问PLC

    我想知道下,这个在PLC和路由器里各自需要些什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生产现场,是有1个Q系PLC的系统,通过网线连接到了无线路由器上,然后也可以通过连接到无线路由器访问PLC

    按照同类产品的经验来说,只需要设置同一IP网段即可,你可以找一下客户端账号,登录进去可以查看的

网友B:
    无线路由器把DHCP服务器关了,PLC的网线插LAN口。
  • 下载积分:+3(sqpfanglin)

网友C:
    1.设置PLC的IP地址,用以太网模块的设置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和网络号、站号(运行设置里IP地址),内置以太网的设置内置的IP地址(PLC参数里设置)

    2.连接目标设置一个以太网的连接设置,GXworks2默认的用USB连接的,设置项目看截图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
  • 下载积分:+5(sqpfang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