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7):
各位,目前有个问题,圆柱轴,一端有个内凹的小缺口,怎么检测正反呢?相机检测出缺口的位置(正、侧都可以),然后告诉机械手位置及角度,机械手统一把缺口的一端转至同一个方向。各位,我还真不是老板,只是有个项目在评估,想用视觉定位的方式来整料,成像效果已经有了,我用模式匹配工具试过,误判率挺高的。从人眼角度看,挺容易区分缺口位置的,但是放到视觉上,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工具或者算法实现。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只考虑视觉用什么样的算法或工具实现,不考虑成本、效率这些。
20200707 感谢各位热情参与,目前我们暂时采用多相机定位缺口的方式来判断针的正反。再次谢谢各位。
20200708 好多仁兄觉得振动盘可以实现,我们的供应商已经回复说实现不了,如果各位有合适的供应商可以做到的,不妨推荐给我。

网友A:
什么叫正 什么叫反
侧着的算啥

网友B:
检测那个缺口不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太简单了,一个电机加一个光电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简单了,一个电机加一个光电就可以了!

你在开玩笑吧,请开始你的表演

网友E:
先用振动盘把轴排列整齐通过辊道,然后通过照相机检测出有标记,剩下的重新回到振动盘等下一次通过检测

网友F:
让轴可以旋转,再结合一个一般精度的激光测距。这方案不是比有视觉来得成本低,而且稳定性高。
  • 下载积分:+1(春风寒)
  • 下载积分:+1(huamantang) 真诚感谢!
  •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F:
    另外3楼的方案如果对角度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也是可行的。对射型光电,让轴旋转到那个角度光电才行OFF,其他的角度都是ON的。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用振动盘把轴排列整齐通过辊道,然后通过照相机检测出有标记,剩下的重新回到振动盘等下一次通过检测

    一套振动盘,一套机器视觉,好像还得一套机械手抓取,放个人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让轴可以旋转,再结合一个一般精度的激光测距。这方案不是比有视觉来得成本低,而且稳定性高。

    如何让轴转动,如何抓取,如何固定,轴径多大,缺陷多大,检测精度多大,一次检测几根,一分钟检测多少,人家产能多少?
    你这一个电机和一个光电就太简单的搞定,神话还是科幻?
    ???

网友G:
    平时你们天天唱工资低,你看你们,老板不懂问个项目求教技术,都说这么简单,还给出不同方案,既然这么简单那就给你五仟一个月,三天给我完成,不愿意我去招别人,

网友F:
    这个本身也只能初步探讨下,毕竟到了工程真正实施阶段,还有很多细节要确定,如上面所说的,节拍时间,要求精度,兼容性,机构等方面的影响。但发现在这发起探讨问题的,都喜欢说个大概,离真正落实细节挺远,讨论的人也没法给出很具体和专业的方案。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每一行都有各自成熟的工艺,隔行如隔山。在网上讨论技术方案基本上就是胡扯淡,不扯淡的就是废话连篇。所以,个人建议把问题尽可能的具体一点,或者想省事儿就有偿服务

网友H:
这个轴用视觉加机械手成本有点高。可以利用这根轴两端重量差来分类,左边有缺口的归一类,右边的归一类,然后再把朝左的统一转向右面即可。相比其他方案成本能低不少。还有6楼的方案也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先用振动盘把轴排列整齐通过辊道,然后通过照相机检测出有标记,剩下的重新回到振动盘等下一次通过检测

用振盘都可以直接把料分出来了,这个不考虑表面刮伤的话,用振盘很好弄的。
你好,有这方面的供应商么?我们也咨询过好多,振动盘那边都回复做不了的

网友J:
做项目,需方没有具体要求的话,要慎重。真正做到最后,只会作死自己,因为需方开始会说咋都行,最后会变成咋都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做项目,需方没有具体要求的话,要慎重。真正做到最后,只会作死自己,因为需方开始会说咋都行,最后会变成咋都不行。

确实如此,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视觉检测案子,那类没有什么具体量化要求的客户最难搞,最后整个项目周期会比较长,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而且不少是浪费的。相反,有一些客户一开始需求很明确,要求数据也量化。评估能做后,基本上都是很快就完成并结案了,双方都舒服!
现在还没到量化那一步,只是先评估一下用这种方式我们能做到哪种地步,再去谈具体的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用振盘都可以直接把料分出来了,这个不考虑表面刮伤的话,用振盘很好弄的。

是的振动盘供料,直接要求分出来
你好,有这方面的供应商么?我们也咨询过好多,振动盘那边都回复做不了的

网友L:
振动盘好做,要求简单点,就是要轴是直着出去,出去后用夹具加光电检测确认缺口在前还是在后,下一步再确认旋转,找缺口角度就完事了

网友M:
振动盘供料   要装两组光电对射,两端各一组,工件用皮带之类的控制旋转起来,符合方向就通过,不符合就用气缸退走

网友N:
轴整齐排列通过一条输送带,达到尾端时钢针把轴中心挑起,左侧重会倒向左侧、右侧重的会倒向右侧。这样不就分出来了吗。

网友O:
感觉直接震动盘就可以实现有口端在一起,实现有规律的排列输出。

网友P(2022-01-29):
引用楼主huamantang于2020-06-27 17:45发表的 轴的正反检测 :
各位,目前有个问题,圆柱轴,一端有个内凹的小缺口,怎么检测正反呢?相机检测出缺口的位置(正、侧都可以),然后告诉机械手位置及角度,机械手统一把缺口的一端转至同一个方向。各位,我还真不是老板,只是有个项目在评估,想用视觉定位的方式来整料,成像效果已经有了,我用模式匹配工具试过,误判率挺高的。从人眼角度看,挺容易区分缺口位置的,但是放到视觉上,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工具或者算法实现。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只考虑视觉用什么样的算法或工具实现,不考虑成本、效率这些。
20200707 感谢各位热情参与,目前我们暂时采用多相机定位缺口的方式来判断针的正反。再次谢谢各位。
20200708 好多仁兄觉得振动盘可以实现,我们的供应商已经回复说实现不了,如果各位有合适的供应商可以做到的,不妨推荐给我。

上次我们有同一样的项目,就是用视觉

网友Q:
轴多大小的可以用振动盘,大的可以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