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添加功能?

楼主(2020-06-28):
设备已做好。现在客户要求添加MES功能。设备操作软件上需要怎样修改?还需要添加啥?才能有此功能?

网友A:
MES系统百度科普下。
MES系统是一套面向制造企业车间执行层的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MES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制造数据管理、计划排程管理、生产调度管理、库存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心/设备管理、工具工装管理、采购管理、成本管理、项目看板管理、生产过程控制、底层数据集成分析、上层数据集成分解等管理模块,为企业打造一个扎实、可靠、全面、可行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
拆二代

网友B:
常见的做法,在PLC上留一个网口。 然后和上位机系统的人沟通,设置好IP地址,端口。把地址给他。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最讨厌用户要上MES了,恨不能拎刀劈了那帮烂人。设备程序没花多少精力和时间,这MES倒是搭进去不少精力

网友D:
无非就是监控采集设备的各种参数,机械运动状态,然后就是生产数据资料,你只要留个串口,网口都可以,他要什么数据你给他就好了,还是要加好多程序的

网友E:
比如这样的

网友F:
数据采集这个只要留一个接口给MES就好了 但是程序要做一个切换 可能会联机运行,MES下发任务 你执行任务 这个切换需要预留。做好单机运行和联机运行模式切换。数据采集就是接口,提供地址就好了。

网友G:
我们公司也搞MES系统,MES系统是找外面人写的,有点麻烦 但编写MES系统的软件功能的确厉害

网友C:
5楼那个示意图显然不是现在常见的MES系统,还有三菱在这方面太弱了,特别3U,左边的模块ADP稳定性不行,右侧的以太网模块稳定性也不行

网友H:
如果是多台设备的话,建议多买一个PLC做数据收集中转。这要比多台PLC与MES系统通讯稳定多。其他的楼上都有提到。做MES系统PLC最好都是带网口的,这样通过交换机你就可以多台设备之间都可以通讯(这比串口稳定多了)。
多学多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也搞MES系统,MES系统是找外面人写的,有点麻烦 但编写MES系统的软件功能的确厉害
你们公司找厉害的公司还行,不厉害的能玩死电气的,特别是付完钱后
我以前的公司就是,一堆问题,还有就是推动的人不了解设备
除了报警生产信息扫码等等各种问题
后期全让我们电气去改

网友J:
后期要加功能的工程通通加大价钱

网友K:
留个软元件表就可以了,注释做好。上位机的人想要什么自己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