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DAQRro驱动程序

楼主(2020-06-28):
哪位有DAQRro驱动程序?A-628 ISA总线数据采集板卡驱动,工控机板卡,谢谢

网友A:
ISA总线,已经淘汰差不多20年,
这种设备只有一些工控设备在用,
只有联系厂家。

楼主:
厂家找不到了

网友B:
引用楼主youzhiwei888于2020-06-28 17:30发表的 哪位有DAQRro驱动程序 :
哪位有DAQRro驱动程序?A-628 ISA总线数据采集板卡驱动,工控机板卡,谢谢
百度一下DAQ A-628應該還是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