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的按钮如何实现延时触发?

楼主(2020-06-28):
台达B系列触摸屏的按钮如何实现延时触发?

网友A:
引用楼主218hty于2020-06-28 19:57发表的 台达B系列触摸屏的按钮如何实现延时触发? :
台达B系列触摸屏的按钮如何实现延时触发?

楼主:
我用的是“换画面”功能键。这里面没有这个最小压时间

网友B:
这个没有最小按压时间。但可以设置生效位元和生效准位与其它键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