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9):
请教有相关经验的兄弟,用PLC做,应该怎么控制四个相机的触发以及OK品吹落的时机呢?

网友A:
据我所知是靠前工站的感应+延时

网友B:
靠编码器触发和吹落,现在做这个应该很多了吧。以前瑞科也用PLC控制,据说后来改电脑直接控制。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507.html

参考一下~~

前阵子有人有分享完整程序,你花时间找一下吧~~

网友D:
使用PLC输出触发 编码器记录吹出的距离

楼主:
论坛里搜索什么样的关键词能找到呢?
引用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507.html

参考一下~~

前阵子有人有分享完整程序,你花时间找一下吧~~

网友E:
要想实现高速检测,必须采用脉冲位置锁存比较的方法,我只提供思路,
对射光电只要检测到工件,就立即进行脉冲计数。。。无论后面有多少个工件,分别进行计数,到了相机1位置就进行比较,触发拍照。。。
我见过的是采用运动控制卡做的

网友F:
数据移位可以办到,不管是同步异步相机或是选出不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