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伺服和步进进行多段速控制,请老手帮忙解答?

楼主(2020-06-29):
如何控制伺服和步进进行多段速控制,请老手帮忙解答?

网友A:
伺服有多段速功能,或者发送完一段后改变脉冲、速度,紧接着上一段发送

楼主:
这样的话动作不连冠呀,我需要伺服能平滑的从快进转为工进

网友B:
5U表格控制发脉冲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C:
如果是Q系列的话定位模块里面 定位数据里设置运行模式为轨迹,每个定位编号NO里面就可以设置不同速度,最后一个编号NO设为结束,这样就实现多段速中间不停止。
步进电机不清楚

网友D:
我用的三菱的MR-JN-A伺服,伺服软件里都有目标点的设置,速度随你设,很方便,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