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ot1000

楼主(2020-06-29):
想做一个可以修改登录密码的画面应该怎么做,还有环境设置里面这个安全设置是做什么用的
新手在学。。
下载积分:+1(张雪平) 好贴好贴!
努力,奋斗

网友A(2020-07-30):
好像有一个内部寄存器是专门用来更改密码的,把这个寄存器变量放到画面就好。这个安全等级设置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等级越高权限越高,你可以在画面或可写入的参数来设置等级权限。
下载积分:+5(镜子里的人) 好的,感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