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发脉冲控制禾川伺服X3E问题

楼主(2020-06-29):
西门子1200发脉冲控制禾川伺服X3E,伺服不转,接线图如下
输出是PNP,所以接线图中24V我接的0V,使能、复位都有用;
0V接的24V,伺服报警信号也有。现在就是不转,脉冲有输出Q,请教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反过来 28JI脚接Q0.0 27脚接0V

网友B:
1200是高电平输出哦

网友C:
好好看资料吧,然后再试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