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29):
MX component 和FX3U485ADP通讯报1808201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这些的错误代码,一般起不到什么作用

二,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谷歌翻译,把英文输进去

比如这一部分:
send error
data send failed
The corrective action is as follows:
review the system,e.g. PLC CPU,module setting and cable status
make COM port setting on the control panel the OS

发送错误
数据发送失败
纠正措施如下:
审查系统,例如 PLC CPU,模块设置和电缆状态
在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上进行COM端口设置

楼主:
帮忙看下错在哪里啊

楼主:
联系三菱客服都解决不了哦。

网友B(2020-10-05):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如果可以拜托分享下解决方案,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