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 ace可以采样字母符号数字混合的十位的数据吗

楼主(2020-06-29):
假设能存储的话数据类型设置为文本还是32位数据或者别的什么类型?谢谢

网友A:
你这种应该是字符串显示吧,很遗憾自带的采样没法显示
有个思路可以试试,要找手册看看采样数据存储在哪里,如果能找到采样数据存储地址就可行。比如采样数据是A0000000000,就以16进制保存它,占用5个地址,找到触摸屏这个地址比如是USR1000-USR1004,另建画面显示字符USR1000,10个字符长度。
这样算比较麻烦了,PLC地址足够的话用PLC存储吧。

楼主:
这个采样到u盘存储就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