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30):
1,TBL指令问题,我的PLC是FX3U,我按照FX3U定位指令手册,用梯形图,STL指令,来驱动MR-J3-10A的饲服,都正常。
      但用到DTBL指令来做的时候,手动前进正常,后退十分慢,比我设定的爬行速度还慢。
      回原点时,不后退,前进,碰到前进限位M8343后,又后退,碰到近点后,还不停止,向爬行,一直爬行。要停止程序才停止。
      回原点是DSZR  X2 X2 YO Y4.
     麻烦请教一下是那里出问题了?重新按手册编程还是这样,就算是置位M8042,回原点时还是只向前移动。只有改变饲服的CW-CCW才向后走。

2,正在学习三菱的MODBUS通信,请教怎样理解MODBUS的两个通道?我意思是它是一主多从,但它怎么会有两个通道?
      另外,是怎样定义从站号的,MOV H11 M8401是从站协议,但如果有3个从站,我怎样知道那个是第3号从站呢?

楼主:
从站协议应该是 MOV  H11  D8401,不是M8401,上面我搞错了。

网友A:
DSZR  X2 X2 YO Y4.

这句不行吧,必须 是两个不同的限位。

楼主:
版主,因为我用梯形图,和STL指令,都用DSZR X2 X2 YO Y4  这条指令是正常的。另外,在FX3U的定位手册里,有说接近点和零点可以是同一位置,具体怎么说的我要再查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