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3A指令的疑惑?.

楼主(2020-06-30):
我司有个设备的程序,里面有一段程序是RD3A K0 K21 D0,我查了手册应该是RD3A K0 K1 D0或者RD3A K0 K2 D0,其中的K1或者K2模拟量输入通道号。
模拟量模块FX2N-2AD只有2个通道,按说前面这个指令中的K21应该是错误,但程序可以读出,问一下网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手册上就是写的k21 k22,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手册
下载积分:+2(qhf123)
下载积分:+1(d95) 真诚感谢!

网友B:
下载积分:+1(走自己的路)
下载积分:+3(qhf123)
下载积分:+3(d95)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个是参加培训时学校发的说明书,被它误导了,谢谢网友。

网友C(2020-09-23):
我这有个仿的三菱PLC,有一段这个程序,看图片,也能使用RD3A指令,不过通道号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44918]
很少上了

网友C:
关键是同一个山寨PLC,同一个指令,同一个接口,还可以用不同的通道号,
很少上了

网友D(2021-10-05):
国产仿三菱PLC的RD3A和WR3A连续两个以上需不需要时间间隔和轮询?有谁知道?

网友E:
培训机构没误导你,上面写着呢,FX0N-3A K1 K2 ,FX2N-2AD 用的是K21 ,K22
下载积分:+3(qhf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