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贴标机的问题

楼主(2020-06-30):
我写了一套贴标机的程序,用的欧瑞的plc跟信捷的伺服电机,运行过程中伺服速度慢的时候(比如伺服速度是20000)运行正常,但是伺服速度快的时候(比如70000)要连续出好几张标签伺服才会停止,伺服越快出的标签越多。各位大神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A:
我只见过一般的伺服速度3000转/分,不知你的几W是什么单位

楼主:
这是程序截图

网友B:
刹车需要距离

网友C:
最好用中断定长来做贴标,防止检测不到X1

网友D:
赞成 最好用中断定长来做贴标,防止检测不到X1

网友E:
欧瑞的plc 估计不太行

网友F:
应该是速度快了检测不到标签传感器的脉冲

楼主:
我添加了一个高速计数器,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脉冲频率小于65000的时候一切正常,大于的时候就会出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只见过一般的伺服速度3000转/分,不知你的几W是什么单位
说的应该是脉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