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读取程序

楼主(2020-06-30):
TP177B 的触摸屏的程序想读取上来,方法我想到的这么几种:
一:用WINCC flexible 2008 通过串口通讯读取
二:用WINCC flexible 2008 通过以太网读取
三:用内存卡使用触摸屏里面的备份功能进行备份
想问的问题是使用一张内存卡插入触摸屏使用备份功能备份后,能不能用读取软件将内存卡上面的内容读取上来,比如用破解S7300PLC的那个读卡软件进行读取,
读取后可以转换文件类型,请大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能!
顶多能备份。

楼主:
只能用Prosave上传备份吗?

网友B:
没有办法读出来呀,这也是困扰西门子HMI工控人的一个问题呀
像风一样

网友C:
你说的没错,只能用Prosave上传备份。

楼主:
如果屏上有内存卡 ,是不是 就是带源程序回传功能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屏上有内存卡 ,是不是 就是带源程序回传功能的呢?
前提是别人写进去的时候选择了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