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plc配松下A5驱动器

楼主(2020-06-30):
描述:程序
描述:脉冲参数
描述:针脚图
电机不动作 第一次用信捷和松下
针脚焊的1.2.4.6,1.2接+24v 4接y0 6接y3 plccom端为-24v
驱动器参数pr0.06为0. pr0.07为3 对松下不熟还是说有些参数没设的问题
编码器线与马达线确认没问题,就是不转,求大神解答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29 使能 7COM+ 41 COM- 没接 其他的看你自己 31故障复位 36 37伺服故障
真诚感谢! 我这就试试

网友A:
还有 信捷XD 脉冲指令 用上升沿触发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这就试试

网友B:
嘿嘿
专业牛逼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