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本体485口 RS2读扫码枪数据问题

楼主(2020-06-30):
FX5U本体485口 RS2读扫码枪数据,中间通过232到485转换器链接。读取的数据为什么老是不准,尤其后面的数据乱变,请问是什么原因?串口调试显示是对的。

网友A:
有可能是溢出了,接收的数据长度增大试试吧

网友B:
第一你要知道什么是半双工。就是通道只能发送,然后等待接受这个过程都要有延时,然后就是扫描周期的影响,同一个扫描周期只能有一个接通
下载积分:+1(glossaa)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要知道什么是半双工。就是通道只能发送,然后等待接受这个过程都要有延时,然后就是扫描周期的影响,同一个扫描周期只能有一个接通
这个是只读不写,没有发送,发送条件都没写的

网友C:
买个232板试试看,这个不贵得。

网友D:
应该是格式设置不对

网友E:
明显你数据格式有问题,前半节是字,后半节既不是字也不是双字
通迅有个选择8位还是16位数据格式,要选对应的指令RS. RS2
下载积分:+1(glossa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