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30):
如题,固态型号G3NB-240B。

网友A:
输出接3 脚还是4脚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打官方电话问技术,一般说明书有,或者,你拍个图片给我们看下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分享了什么?

网友E(2020-07-30):
先看你的温控器有没有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子,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要加装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