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能利用FOR指令,快速找到K3M0 中, 已经ON的M吗

楼主(2020-07-01):
假设在 M0~M11中, 只有M5,M6是ON, 其余都是OFF. 然后利用FOR指令快速找出来吗。或者找到已经ON的M,

网友A:
有怎样的需求,就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网友B:
类似程序,请参考
下载积分:+3(li051005)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暴走的绵羊)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zy123518763) 太感谢你了
工控威望:+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确实可以实现,谢谢!
然而,有什么实用意义呢?

网友D:
为啥你要用FOR循环呢,你把所有要找的地址,给写到一个寄存器中,用指令查找这个寄存器中那一个位是ON位不就可以了。
MOV K3M0 D0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 想说如何在D0里面准确的找到ON的那个M呢。 有比较简单的指令实现吗。

网友E(2020-08-29):
可以用编码指令

网友F:
多久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