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1):
西门子1500PLC与昆仑通态嵌入版用以太网连接在一起。然后PLC1500一停止运行,触摸屏也得重新下载一遍,不然触摸屏与1500直接数据不互通,感觉这样比较麻烦,请问有啥好的解决方式吗?

网友A:
换西门子的屏。1500这么贵的PLC都用了,还为省个一千多块钱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西门子的屏。1500这么贵的PLC都用了,还为省个一千多块钱没意思。

哈哈哈哈,有西门子的屏,但是,规定要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网友B:
不可能的,你问MCGS,是不是要更新驱动。
那时候,刚出来,1200.我买了,配的就是MCGS的屏,链接不上,他们另外发驱动给我,系统自带的1200驱动不行。
不过,我还是推2楼,1万5,都买了,还缺2.3千 的屏钱吗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你问MCGS,是不是要更新驱动。
那时候,刚出来,1200.我买了,配的就是MCGS的屏,链接不上,他们另外发驱动给我,系统自带的1200驱动不行。
不过,我还是推2楼,1万5,都买了,还缺2.3千 的屏钱吗

不用驱动吧,直接以太网连接。只不过直接连的1500网口,今天试的时候发现,设备下电后,先启动1500再启动触摸屏就行,反之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