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1):
运算结果为啥是零

网友A:
0除以2等于0有啥好疑问的
第一步给K1Y4 赋值 K8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用K1Y  K2Y 这样的来做运算不好。 这样会出现类似双线圈的情况。

你先计算后,最后再MOV 给K1Y
真诚感谢!刚才试了下先运算在赋值给k1y  可以了,谢谢

网友C:
引用楼主杨朋1228于2020-07-01 11:36发表的 3U 运算 :
运算结果为啥是零

为啥我得不到你的运算结果?

Good Luck~
我在软件上模拟,结果也是正确的,但是把程序下载到plc中就不行了,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