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1):
各為大大請問一下
我的變頻器原本是東元7300cv但是現在停產了
廠商說可以換東元的E510取代7300cv
但是因為有使用到RS485的通訊所以要改人機介面裡面的位置
請問有大大知道7300cv的w257和w258要換E510的話要改成什麼位置呢?
還有連線裝置需要更改嗎?

人機是使用泰克触摸屏PWS5610T

网友A:
幫你找到7300CV通信手冊,其他的自己研究
JN5-CM-PDP for E510 user manual.pdf (365 K) 下载次数:19
  • 下载积分:+5(gooddaddy) 熱心

楼主:
    感謝twingo49大大熱心幫忙
    這幾天我也找了很多資料但是實在是不知道w258和w257的功能是怎麼來的
    只知道2/1和2/2指的是兩顆變頻器的第一顆和第二顆
    d104,d118,d105,d119是往PLC寫入和讀取

    在一些原文的7300通訊手冊有得到一些資訊
    Sn 0101H 257 Sn-01 0102H 258 Sn-02
    我的認知257和258因該是轉換出來的
    0101H和0102H可能是變頻器的通訊功能
    實在搞不懂為什麼7300CV位置輸入w258人機才能抓的到數據
    而E510要輸入哪個位置才是7300CV的258位置?
    還請各位大大教一下小弟
    2/1:w258 = d104
    2/1:W257 = d118
    2/2:w258 = d105
    2/2:w257 = d1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twingo49大大熱心幫忙
    這幾天我也找了很多資料但是實在是不知道w258和w257的功能是怎麼來的
    只知道2/1和2/2指的是兩顆變頻器的第一顆和第二顆
    d104,d118,d105,d119是往PLC寫入和讀取

    Sn 0101H 轉換出來就是257
    Sn 0102H 轉換出來就是258
    你看一下是甚麼功能,然後看一下新的變頻器一樣的功能在那裡應該就行了

    在 E510 Sn 0101H可能是在 2501H 轉換後是 9473,Sn 0102H可能是在 2502H 轉換後是 9474,我沒東西可以試,你自己確認一下。

楼主:
    剛才試了一下,我將w257改成w9473,然後w258改成w9474變成以下這樣
    2/1:w9474 = d104
    2/1:W9473 = d118
    2/2:w258 = d105
    2/2:w257 = d119
    因為第二台變頻器還是7300cv所以就沒改了
    裝上機器開機還是顯示com2通訊異常
    原本以為兩台不同版本不相容,7300cv拆掉,指令也改成
    2/1:w9474 = d104
    2/1:W9473 = d118
    結果還是一樣
    我在想會不會裝置種類那個部份也要更改
    目前是使用ModBus Slave,把他改成別的像是ModBus(ASCII)Slave
    就會顯示無效的寫至地址
    w257和w258只是要讓馬達的運轉速度能在人機介面上面控制方便用而已
    lzzgogo

网友B:
      TECO e510写频率是16进制2502H,10进制是9474,读频率16进制2524H,10进制9508,modbus RTU485通讯,别的自己对照,

楼主:
    感謝 lzzgogo 大大 熱心協助
    前幾天有打電話給東元變頻器的技術部門
    確認7300cv的257和258,在e510要改成9473和9474是沒錯
    原本使用一顆7300cv和一顆e510一直出現com2異常
    後來又買了一顆e510,把兩顆都換一樣的,然後人機裡的代碼改成
    2/3:w9474 = d104
    2/3:W9473 = d118
    2/2:w9474 = d105
    2/2:w9473 = d119
    變頻器裡的09-00一個改2另一個改3
    結果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