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1):
威纶TK6100i与FX3U通讯不上,各位大师请帮忙看看

楼主:
通讯线也换过了,就是显示PLC无响应

楼主:
请大神看看,通讯设置是不是有不一样的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用485  2W  插到PLC 422端口上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第一个你要说什么系列的触摸屏,我敢肯定你买错线了!!两个口,你去找采购叫他配好该系列触摸屏的线!!!!

楼主:
把通讯线放到同样型号的TK6100i与三菱FX3U可以通讯,放到这个新做的屏上就通讯不上,所以还是怀疑屏的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威伦通触摸屏有个反人性的做法,两个通讯口的屏和1个通讯口的屏,使用的通讯线是不同的,plc是三菱fx,应选择485 4w,通讯口也要选有485 4w接线功能的口,再看是com几,还要用正确的通讯线,可参考威伦通连接手册

以前用威纶的232,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哪天是23交不交叉,威纶通讯口怎么接线要看他们工程师的心情

网友E:
波特率用默认38400,保持一致。屏12345对plc47123。还有plc程序加密也会通不上
引用 楼主:
把通讯线放到同样型号的TK6100i与三菱FX3U可以通讯,放到这个新做的屏上就通讯不上,所以还是怀疑屏的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F:
有償,代處理

楼主:
问题总算解决了
  • 下载积分:+1(旧路重温) 怎么解决的?什么问题 我 ..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总算解决了

    解决了,最好把问题也分享出来,可以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因此帮助你!
    QQ:569456723

网友H:
人机选择用rs485通讯
威纶TK6100i与FX3U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