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1):
信捷XDM-60T10,在原点处设置了原点感应开关,没有正负限位,分别用ZRN和DRVI指令试了下,感觉离原点位还是偏离一点点。不知哪位在现在条件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法?

网友A:
低速速度尽量慢  用前后分开距离的两个开关作原点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速度尽量慢  用前后分开距离的两个开关作原点信号

低速速度已经很慢了,不是低速的问题。原点感应开关就是一个传感器,通过感应这个传感器使电机停止。现在就是感应到上升沿,停止脉冲,缓降停止,离原点还是偏差一点点,不够准。

楼主:
1.zip (899 K) 下载次数:56 夹子不是处在水平位置,还差一点

网友B:
感应到之后在低速返向离开感应器,下降沿做停止信号

网友C:
次次回零都是这个位置么? 是不是开关装的位置不合适

网友D:
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啊,感应后减速然后停止在设定的位置 ,或者用一个光栅尺或者电阻尺 定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啊,感应后减速然后停止在设定的位置 ,或者用一个光栅尺或者电阻尺 定位

这样改,直接买个伺服电机可能还好点了
加油!

网友F:
如果不是感应开关安装不合适,就是传感器响应时间有问题。

网友G:
试着将感应开关往前或往后移,一点一点挪,知道步进在你想要的位置停下。他感应到之后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才停的下来,所以你要前置一点或后置一点感应开关
挣扎的学渣

网友H:
用中断指令试试

网友I:
不知你步进带的是什么机构,原点感应开关的安装位置及开关的型号是什么样的?所说的差距是差多少?这是X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你步进带的是什么机构,原点感应开关的安装位置及开关的型号是什么样的?所说的差距是差多少?这是XC的

步过带一个夹子气缸,气缸底座上有根螺丝,通过这触发原点传感器。原点感应开关就是安装在原点上,之前用单片机控制都是准确停在原点。用的是XDMT60E

网友J:
不怕费时的话,多次逼近

楼主:
有网友认为应该这样解决:启动原点回归-电机高速cw运行-原点传感器on-电机ccw运行-原点传感器off-电机低速cw运行-原点传感器上升沿on电机停止。这个就是在没有接近传感器、限位开关,只有原点传感器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

网友K:
只要每次回原点都是相同的位置,你可以设置一个虚拟的原点到你想要的位置。

网友L:
西门子运动控制的回零流程挺好用的,你可以自己写,已正或者负方向运行搜索原点开关,如果喷到硬限位就反方向运动搜索,碰到原点开关后再慢速反方向运动,知道原点开关的信号灭掉。我很多电机控制写回零都是用这种方式写,挺精准,而且这样子你慢速运动的距离大大缩短,不需要长时间等待他回零到位。
  • 下载积分:+5(e23_di)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L:
    西门子运动控制的回零流程挺好用的,你可以自己写,已正或者负方向运行搜索原点开关,如果喷到硬限位就反方向运动搜索,碰到原点开关后再慢速反方向运动,知道原点开关的信号灭掉。我很多电机控制写回零都是用这种方式写,挺精准,而且这样子你慢速运动的距离大大缩短,不需要长时间等待他回零到位。

    西门子的还没接触过,现在用的是信捷的。现在是只有原点开关,没有设置硬限位。

网友M:
    怎么判断它不准,用它回原点的指令就可以了,如果每次回完原点后停的位置一样,那就是你感应器的位置要调啊。你用DRVI 回原的话,感应到原点要STOP K1 啊,K0是缓停。

网友N:
    用回原点指令

网友O:
    如果每次回原点的位置都是一样的,回原以后给一个补偿位置DDRVI跑到你需要的位置不就好了?根据需求在选择脉冲地址要不要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