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系列触摸屏读取异常

楼主(2020-07-01):
一台设备,三菱F940触摸屏连接的FX系列的PLC
连上232数据线到触摸屏,可以通过触摸屏正常读取和监视PLC
但是,同一根232线,同一台电脑却不能读取触摸屏的程序。PLC我已经切换到只读模式了
还换过1根新线,1台新电脑结果还是一样
电脑是WIN7的系统。(之前在别的设备上读过F940的触摸屏的,可以正常使用的)
错误提示:“发生了通讯错误 端口打开错误:0260”
求大神帮忙看看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换个台式机电脑试试。

网友B:
电脑端口没有选对

网友C(2020-08-06):
1.把通讯线拔了试下
2.换个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