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1):
这样配置后还能带JE-C的伺服么?  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搞过、、、具体的资料也没接触过。。。最近在选型

楼主:
看来是我想多了---他的轴号不能更改,,只能本体4或者40SS  +4个2轴定位模块

楼主:
但是 JE-C 不占用轴号呀

楼主:
刚才百度了一下 理论顶多 148轴   只是理论值

楼主:
看了一下资料怪失望的  JE-C 16轴顶多

网友A:
本体网口控制JE一C
本体脉冲控制JE一A
80ssC控制JE一B
对呀 本体轴号能变更么?本体0-3   80-SS也是1-8   轴号怎么随意更改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主机+80ss可以12轴,主机控制指令跟模块控制指令不一样,控制上并不存在冲突。多看看手册
模块信息哪里的轴号难道可以重复么 ?不会起冲突么?程序不冲突这个我知道 配置信息的时候会不会冲突

网友C:
既然那么多轴,不考虑Q?
轴多就上 欧姆龙NJ 系列的了。。。毕竟还比较熟悉--我只是想这个问题问问

网友D:
可以的  JE-A  JE-B   JE-C 不搭嘎的
嗯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