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读取MR-J4绝对位置后遇到的问题
nickzhn

楼主(2020-07-01):
使用FX3U-48MT和MR-J4A相连,使用DABS指令读取电机的绝对位置,程序如下图所示
Y11是电机使能SON
问题:将M8设为ON,但是位置数据不更新怎么办?
想过一个解决方法是采用定时置位M8进行数据读取更新,但是那样这样就没办法控制电机旋转了,DABS指令已经在使用电机的使能SON了,那就不能再对电机使能SON,
希望能有个案例参考一下,老哥们帮帮忙想想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nickzhn

楼主:
已经解决了,题中这种想法是没有必要的,初始位置读取之后,后面使用位置控制就可以了,没必要去更新位置信息

网友A:
定位给指令即可,没有指令一直接通改变位置和速度的,所有伺服都这样
像风一样
FX3U读取MR-J4绝对位置后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