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两台伺服电机同时用来提升主轴可以吗

楼主(2020-07-02):
机械设计上,用了两台相同的伺服电机对一个平台进行上下运动,左右两边各一个,现在需要控制两台伺服同步运动,我打算用两路脉冲和方向信号同时给两台伺服,就这样简单的控制能做到同步运行吗?我的想法是让机械设计的用一台大伺服驱动,他硬是左右各用了一台,一般的机械设备会用两台伺服电机完成一个相同的动作吗?求前辈指导!

网友A:
一台肯定没有问题,两台同步有风险。出现问题机构负责,过程保留邮件沟通说明。
估计机构马上改了。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B:
可以用插补的方式控制二台伺服。这样能同步。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热心助人!
永无止境 !@#$%^&*

网友C:
肯定要走同步控制的

网友D:
不完全可以,机械上精度达不到电机容易坏。

网友E:
两个电机能保证同步吗

网友F:
我们都是用2台来实现的,还有用4台电机同步提升平台的

网友G:
精度要求高还是用运动控制器吧,好一点的三菱的qd77ms2、 fx5u简单运动模块还有安川的运动控制器,国产的雷赛、正运动的运动控制器也都可以,看你选择了,带虚拟轴的都行

网友H:
加装跨越离合器,谁快谁主动力,
,和一个没什么大的区别,好处就是:热备的一备一用,

网友I:
一般情况下都是左右一边一个,机械也好做,别抬杠,车间行吊不都是一边一个。记得做电机同步就行了,编程里做好同步,算好误差,精度要求高,可以对编码器反馈进行直接计算,做个闭环控制。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插补的方式控制二台伺服。这样能同步。
那回原点怎么办呢,回原点不可能同步,必须要用同步,那选型就不一样了

网友K:
电子齿轮耦合就好啦

网友L:
了解一下同步控制,
N+1个电机都可以,前提是你的机构安装,必须很顺畅。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M:
电气可以同步,机械的精度不一定能达到

网友N:
参考龙门铣,那个就是左右,上下分别同步的,这个同步控制要求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