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关于特殊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20-07-02):
本人想做一个MODBUS的485通信来读取和写入外部设备的电流和电压值,用的是FX3U--485ADP--MB模块,但是一个模块只能控制32台,这怎么办,能不能再加一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和第二个模块分别要怎么读取和写入?

网友A:
3U不行的,只能有一路modbus通讯,用两个FX3U--485ADP--MB模块也没用,要么用L或Q,或加一个3U。某宝上有485通讯网关可以了解下,还有可以考虑用1200可以挂3个modbus模块

楼主:
非常感谢师傅的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