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西门子触摸屏仿真

楼主(2020-07-02):
西门触摸屏仿真时都是#号,IP/PGPC接口都设置了,连软件都重装了,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A:
plc的程序仿真运行啦吗?需要两个软件同时运行才行啊

网友B:
1楼正解,我刚试了下,先启动PLC仿真,把程序下载进去,RUN,再启动触摸屏仿真,正常的,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