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间调整

楼主(2020-07-02):
GC4501系列触摸屏 系统时间不正确 ,查看报警历史的时候很不方便 怎样修改系统时间呢 网上查资料说是系统上电的时候按住屏幕左上角进入系统设置 但是我按住屏幕没反应啊 有没有大佬告诉下

网友A:
密码输入错误时也会显示,按角也会出现

网友B:
有可能屏幕锁住了,
你把屏幕程序读下来,看看设置里面,这个右上角的快捷键打开了没有
这个应该好弄的

网友C:
直接拔掉觸摸屏和PLC之間的通訊線立馬就可以看到能進入離線的按鈕,這方法簡單實用,一般人我都不告訴他
下载积分:+1(tathui) 好贴好贴!

网友C:
對正常進入離線模式,是先按住左上角(按一會),在左手離開的時候右手快速按右上角

楼主:
大佬厉害 两个方法都不错
引用 网友C:
對正常進入離線模式,是先按住左上角(按一會),在左手離開的時候右手快速按右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