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与第三方设备进行 MODBUS TCP 通信

楼主(2020-07-02):
S7-200 SMART 跟第三方设备(顾美MT6100HA触摸屏,支持MODBUS TCP通信)做通信,没搞过,PLC通信程序怎么写呀,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网上资料不少

网友B:
网线连接,同一网段,用smart中的put/get

网友C:
我做过从站,主站的话,去西门子官网找,百度,西门子找答案,然后,我要提问,你会看到有个搜索框,你输入smart modbustcp,选择搜全站,会有资料的,而且很全。本身,西门子是提供各种源程序的案例
专心搞钱

网友B:
同一网段,设置ip 向导内的put/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