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200,能在固定脉冲数下,随意更改脉冲频率能否实现

楼主(2020-07-02):
在S7-200,能在固定脉冲数下,随意更改脉冲频率能否实现,该如何编写,请详细说明,谢谢!! 在S7-200,能在固定脉冲数下,随意更改脉冲频率能否实现,该如何编写,请详细说明,谢谢!!如脉冲数为2000个,频率在20K至1K任意变化!

网友A:
把脉冲数转换成距离,在一定距离里面可以随时改变速度,如果单单在脉冲数内,没法完成

网友B:
200PLC有专用的MAP指令库:MAP SERV Q0.0和MAP SERV Q0.1用于Q0.0和Q0.1的脉冲输出,频率是可以在它允许的范围内随意更改的。具体的你上官网上仔细看看就行了,库指令也可以随便下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