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3):
最近因为客户指定的原因使用三菱的R系列
相比较于Q系列
主要区别如下
××××
1)价格上浮20%左右

2)运算速度 上浮600%

3)R系列的PLC 支持 独立存储空间的标签
在Q里面,如果新建一个标签,会占用原有的 M  D  等地址

4)更强大的数据操作能力

5)提供了 FB块, 用于控制伺服   和 以太网通讯

6)整体使用开发效率高于Q。
  • 下载积分:+5(ymmfa) 好贴好贴!

楼主:
    结构体使用感觉也不错,

    这样做产品配方的时候 就不用像之前那样   特意划分一个大的区域了

网友A:
    我们用FX5U,和R系列差不多,gxwork3很舒服的一款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断电保持的问题

楼主:
    最后就是存储空间的区别了

    ××××××××××××
    第一个和第二个 是同一存储空间两种表达方式。

    本质就是存存放  程序逻辑   LD  OR   mOV    _加减乘除之类的

    第三个:存放   标签 以及标签的数据 。(这个和Q完全不一样)

    第四个:存放 M  D  等软件里面的数据

网友B:
    看起来高大上啊

网友C:
    国内慢好多,淘宝上都很少的卖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5032]

    结构体使用感觉也不错,

    这样做产品配方的时候 就不用像之前那样   特意划分一个大的区域了

    结构体 works2就可以用了,只是works2不支持结构体嵌套结构体。

网友E:
    这样看起来,比欧姆龙NX系列差的不是一点点啊,结构体嵌套结构体才是最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起来,比欧姆龙NX系列差的不是一点点啊,结构体嵌套结构体才是最强大的

    支持嵌套结构体

楼主:
    记录一个调试流水帐
    目前硬件组态如下

    伺服配置如下

    ×××
    发现默认提供的参数竟然是红色的,有错

    ×××××××××
    我的做法是,先修改为初始参数,然后写入  PLC (其实是通过PLC 然后是定位模块 然后是伺服放大器)

    然后断电重启

    ××××

网友C:
    楼主继续啊,国内用R的太少了

网友F(2022-02-14):
请教下Q能用GW3吗,以前我试过打开文件,界面好像又自动切回GW2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Q能用GW3吗,以前我试过打开文件,界面好像又自动切回GW2了

用不了吧  GX3就支持iQ-F  iQ-R

网友H:
点赞记录下

网友I:
R系列在用,WORKS3用起来真的很一般

网友J(2022-07-08):
好像有个模块能直接上64个伺服

网友K:
R系列确实强大,也是三菱目前主推的

网友L:
说R系列优点多多的,大部分都是用梯形图,简单编程过渡来的。如果习惯自定义数据结构,子程序的,用works3交叉参考查一次问题,就能完全颠覆你对works3的认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说R系列优点多多的,大部分都是用梯形图,简单编程过渡来的。如果习惯自定义数据结构,子程序的,用works3交叉参考查一次问题,就能完全颠覆你对works3的认知

请用博途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说R系列优点多多的,大部分都是用梯形图,简单编程过渡来的。如果习惯自定义数据结构,子程序的,用works3交叉参考查一次问题,就能完全颠覆你对works3的认知

相对而言,R是比Q有进步的!不要横向比起来,CODESYS平台不秒杀一切么?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好像有个模块能直接上64个伺服

运动CPU  Q下面的  去年项目用过

网友N:
项目啊,除了低端PLC其它中高端的都没用过

网友O:
三菱代理商一直给我们洗脑说Q要停产了,要用Q的替代品R,所以下个项目就要转用R了

网友P:
RD77的功能好像不完善,之前调试过几天,很多故障信息有问题

网友Q:
还没见过R
cnydb

网友R:
去年用过一次,觉得比Q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