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0-07-03):
密码 设置?

网友A:
这是脚本,然后具体意思的话:一切靠猜

网友A:
你把搜索一下LS###在hmi具体对应的的含义,然后就按照解读。

楼主:
找不到这些地址的具体含义。

网友B:
數據對比,比對正確時觸摸屏跳轉到60頁面

楼主:
是输入一个密码,密码应该在PLC中,输入正确就跳转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