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3):
如题X1,X2需要先同步再与Y轴圆弧插补?

网友A:
这个没用过,建议看下说明书有个控制方式的介绍和打400三菱电话吧。

网友B:
智能模块设置即可

网友C:
两个轴就可以实现圆弧,为啥你要用三轴圆弧呢?

网友D:
X1与Y插补,X2与X1同步跟随,不过插补轴加同步轴走出来的圆弧轨迹不太理想

网友E:
楼主说的3轴插补这种功能QD75N实现不了,需要Q172或者RD77MS系列的模块才能办到

网友F:
QD75D 內建功能不支援你的需求,但可以用下列方法做

軸規劃:
Axis 1:X1
Axis 2:X2
Axis 3:Y
Axis 4:幻想軸(Pin:2B15~2B18接線到 Manual pulse generator 1A19,1A20,1B19,1B20)(注意使用電壓與電阻的搭配)

程序步驟:
1.使 Axis 1 & Axis 2 & Axis 3 到預備位
2.Axis 1 & Axis 2 啟用 Manual pulse generator operation
3.Axis 3 & Axis 4 開始 circular interpolation

网友G:
假如你是打算两个轴做圆弧插补,另一个轴同步跟随其中一个轴的话。
可以把被跟随轴的A B脉冲输出接入QD75模块的手动脉冲输入,然后把倍率单位调统一了就好。

网友H(2021-02-09):
听说是软件上设置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