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3):
2号画面中的《参数设定》和《系统设定》需要输入密码,这个密码我也不知道,看看有没有能知道的网友。

楼主:
触摸屏型号是AST-3301WB

楼主:
用4.08的软件打开。

网友A:
有4.08软件吗 安装一下 给你看看 我们用PRO-FACE的还挺多的

网友B:
引用楼主汇荣铝业于2020-07-03 12:47发表的 水源热泵触摸屏画面,普洛菲斯AST3301D的。 :
2号画面中的《参数设定》和《系统设定》需要输入密码,这个密码我也不知道,看看有没有能知道的网友。

觸摸屏是否能夠進入離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觸摸屏是否能夠進入離線模式?
应该能吧,没试,触摸屏没有加密,联机后直接就上传出来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4.08软件吗 安装一下 给你看看 我们用PRO-FACE的还挺多的
我的软件是在家园里下载的,先安装英文版,在下载中文补丁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能吧,没试,触摸屏没有加密,联机后直接就上传出来程序了。

進入離線模式修改開機啟動頁面為B10在退出重啟觸摸屏即可看到密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入離線模式修改開機啟動頁面為B10在退出重啟觸摸屏即可看到密碼
我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入離線模式修改開機啟動頁面為B10在退出重啟觸摸屏即可看到密碼
怎么操作啊版主?

网友C:
这个还是有漏洞的,我离线模拟了,它的密码是和PLC地址比较的,然后触摸屏写脚本,模拟是离线,PLC地址数据0000,模拟时输入0000就可以进入了。参数设置进入的画面是60号,系统设置是3号画面,实际你只要做个画面切换按钮可以切换到3号画面和60号画面,然后写入触摸就可以跳过输入密码环节了。
或者监控对应PLC地址的值,找到正确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有漏洞的,我离线模拟了,它的密码是和PLC地址比较的,然后触摸屏写脚本,模拟是离线,PLC地址数据0000,模拟时输入0000就可以进入了。参数设置进入的画面是60号,系统设置是3号画面,实际你只要做个画面切换按钮可以切换到3号画面和60号画面,然后写入触摸就可以跳过输入密码环节了。
或者监控对应PLC地址的值,找到正确密码
多谢了朋友,对这个品牌的触摸屏不熟悉,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在慢慢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有漏洞的,我离线模拟了,它的密码是和PLC地址比较的,然后触摸屏写脚本,模拟是离线,PLC地址数据0000,模拟时输入0000就可以进入了。参数设置进入的画面是60号,系统设置是3号画面,实际你只要做个画面切换按钮可以切换到3号画面和60号画面,然后写入触摸就可以跳过输入密码环节了。
或者监控对应PLC地址的值,找到正确密码
刚才按照你 的方法试了,确实好用。它这个水源热泵机组上的PLC不是咱们经常见到的那种,它是一个大贴壳子里面有几块板子,集成了模拟量输入,继电器输入输出功能。触摸屏里显示连接的设备是施耐德的  。明天拍照片给大伙看看。

网友B:
进入触摸屏离线模式,修改开机初始页为B10,保存并退出离线模式,密码一目了然,简单粗暴,记得看到密码拍个照,再将设置的内容还原,一切毫不留痕迹,简单到只需要动动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触摸屏离线模式,修改开机初始页为B10,保存并退出离线模式,密码一目了然,简单粗暴,记得看到密码拍个照,再将设置的内容还原,一切毫不留痕迹,简单到只需要动动手即可。
全是英文也看不懂啊,具体操作还请版主多指点。多谢了。

楼主:
按照版主的方法已经看到密码,再次感谢版主和各位网友的帮助,真的感谢你们。图片就是控制器主机。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D:
这种不是通用plc,是专门开发的控制器,可以MODBUS通讯,所以触摸屏的驱动选的是施耐德。

网友D:
plc的程序估计你是读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的程序估计你是读不出来的。
设备厂家还算有良心,触摸屏也没有加密,问过厂家这样一个控制器价格不到2000元还带程序,所以这个程序读不读的没啥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