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3):
9. 在机器人不通电的情况下,电机转数是需要通过SMB上的电池来存储,如果机器人不通电时电池没电等,机器人开机后就会报错“转数计数器没有更新”。此时,只是电机的旋转圈数丢失,零位的参考编码器值没有丢失。

10. 发生9的错误时,把相关轴移动到刻度线附近(肉眼允许有偏差),点击“更新转数计数器”即可,此时更新完后,各轴显示数据非零,而是此时机器人的位置(比如零点几度,由于肉眼对刻度造成的误差所致)

上面是网上的解释,不是很看得明白。电池没电且机器人不通电的情况下,为什么编码器的值还能不丢失,既然编码器的值没有丢失为什么还要去校准零位。哪位大神来帮我扫扫盲吧

网友A:
应该是绝对零位和相对零位

网友B(2020-10-06):
电池没电且机器人不通电编码器值不丢失是因为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加圈数得出绝对位置,要更新转数计数器就是把计多少圈的计数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