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084继电器模组怎么画接线图啊?有点看不懂。

楼主(2020-07-03):
如题,Y点是不是接上面的00 01 ?下面的NCO什么的是代表常开常闭吗?有点没看懂这个内部电路的意思。各位提点一下。

网友A:
看图应该是。Y输出低电平,接最上面的0吧,下面的是触点,C0一组常开和常闭,C1一组常开常闭

网友B:
NC是常闭,NO是常开。图上那个是NC零,NO零和右面C零是一组。上面Y接00。接好公共端回路,Y动作对应继电器就动作。

网友C:
图片上这么清楚,还不明白。。。
永无止境 !@#$%^&*

网友D:
典型的8路继电器输出,上面的01~07分别接PLC的8个输出端子;
下面每路继电器输出有2组触点,
比如 第一路:C0是一组触点的公共端;NC0是常闭点、NO0是常开点。
C1是二组触点的公共端;NC1是常闭点、NO1是常开点。
另7路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