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松下伺服A6 电子齿轮比的设置计算方法

楼主(2020-07-03):
项目最近用到 FX3U和松下A6的伺服 走位置控制 现在伺服的接线全部完成 丝杆的螺距是10MM的 请教大家 这个电子齿轮比是 怎么个计算方法啊 有没有视频可以推荐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设每转脉冲数就可以了,不要电子齿轮比

网友B:
计算电子齿轮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 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多少线的。2 伺服电机走一圈实际移动了多少距离(假如是10MM,但是你希望一个脉冲对应0。001MM那这个距离就是10000。一个脉冲对应0。01MM那这个距离就是1000)然后用编码器的线数除距离就是电子齿轮比了。

网友C:
直接设置P08参数,一圈多少脉冲数

网友D:
一圈多少脉冲,直接省事

网友E:
参考计算例
下载积分:+1(来去经年)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小洋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