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w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新手

楼主(2020-07-04):
1kw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需要放大一级吗,电机与驱动牌子一定要相同吗、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伺服的话最好让供应商配好,步进的话不一定要相同牌子,但电机跟驱动要是同一种类型,比如你驱动器输出是AB相的,你电机是3相的话肯定不能用。当然能用同一牌子是最好的。至于电机换大了,驱动器需不需要换大要看电流,电机的工作电流跟负载有很大关系,而驱动器的电流大小又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的,不好说电机换大了,驱动器不换有没有问题。最好的操作是去找电机对应的驱动器,这样做一般出现的问题少点。

网友B:
没见过步进电机用1KW来表示功率的,楼主你确定的步进电机吗??

网友C:
电机和驱动器都让一个厂家供应,如果分开选最大的麻烦事就是质量造成的售后问题。步进电机是电流控制器件,不同于普通电机选变频器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