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无法模拟仿真如何解决啊 各位大神

楼主(2020-07-04):
重装系统和重装软件还是没办法

楼主:
已经重装系统 和 重装软件 还是没办法

网友A:
没遇到过,无解。
Gx works2是内置模拟功能的,也不用配置,直接就可使用。
就选最普通型号PLC也是这样?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我的也变成这样,这个好像是没有解决的方法,以前用的蛮好的,装了个博途通讯仿真软件后就不能仿真了。如只是学习用的话装个GX works3

网友C:
works2和works3是不同的

网友D:
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无解。
Gx works2是内置模拟功能的,也不用配置,直接就可使用。
就选最普通型号PLC也是这样?
找到方法了也不是很难的 先装3 再装2 (前提是先装 Gx developer)每装一个都要重启电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