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有伺服电机配合扭矩传感器来用的吗

楼主(2020-07-04):
扭矩精度正负1%。有人用过吗。

网友A:
用伺服就不用配扭矩传感器了吧,伺服本来 就可以转矩模式

网友B:
可以的,我们用的比较简单,用的磁粉制动器

网友C:
你用扭矩传感器是用来测量的?还是作为反馈控制的?测量的话,北京,广州,做扭矩传感器的好多,用着很方便就是一个模拟量信号,你的1%的精度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响应的扫描速度需要多少?这个需要提前说清楚

网友D:
做过一个恒定压力输出案例:出力侧和受力侧各一个压力传感器互相印证,中间用客户指定第三方电子表做验收测试,要求三表数值相差不大于0.1公斤;量程1~100公斤,用PID指令、从0到目标值而且稳定下来最多5秒时间、精度【含过冲】不大于0.15公斤。前提是机构能调到无可挑剔的地步。

网友E:
不太容易,指标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