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通讯问题

楼主(2020-07-05):
使用调试软件电脑能接收到主站发送报文,调试软件模拟主站发送请求也能收到伺服驱动器从站反馈的报文内容,但是主站直连驱动器从站返回报文是空的

楼主:
调试软件连接伺服驱动器报文如下
060303A80004C41A
060303A80004C41A
060303A80004C41A
06 03 03 A8 00 04 C4 1A
06 03 08 00 00 D2 53 00 00
CYMEr-jymi= 0
00 00 19 DD
o= 06 03 08 00 00 D2 53 00 00, m=00 00 19 DD
o= 06 03 08 00 00 D2 53 00 00 00 00 19 DD

楼主:
调试软件接收主站的报文如下
06 03 03 A8 00 04 C4 1A
06 03 03 A8 00 04 C4 1A
06 03 03 A8 00 04 C4 1A
06 03 03 A8 00 04 C4 1A

网友A:
我现在用smart200作自由口通讯,也用RTU格式,一个周期读一个写两个,经常遇到通讯中断的情况,一起研究下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干扰的问题,485用屏蔽双绞线单端接地解决了
下载积分:+1(四梦龙)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正常通讯端子两端电压多少伏?
数据丢包时端子两端之间电压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