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中数据采集的请教
托马斯的朋友

楼主(2020-07-05):
请教大家,这几张照片上的设备如果想采集数据,可以实现吗?大概用什么方式?谢谢!

网友A:
PLC对温控bai器的控制要求: 1、利用MODBUS 便利指令将温控器的目标温度值、现在温度值读出到显示触摸屏。
2、利用MODBUS 便利指令实现对温控器参数进行控制。
3、利用MODBUS 便利指令将变频器的目标频率值、电压,电流值读出到触摸屏。
4、利用MODBUS 便利指令实现对变频器参数进行控制。
坚持总会有收获
托马斯的朋友

楼主:
想从这些设备控制系统中采集设备的类似转速、温度等数据,后期想用这些数据的

网友B:
觉得楼主应该是想把设备中的数据采集上传到服务器上,后期在服务器上对这些数据进行应用,对吧?
这工作可以这样进行:
1、将各类数据采集进PLC;
2、对数据接口进行抽象,例如所有数据包括:器件类型,器件品牌,启用时间,当前值,目标值,上限,下限,建议使用期限等;
3、在服务器端添加配置文件,按接口进行配置,然后读取上面的数据。
4、如果设备每多,用上面的方式可能对服务器负载很大,可以采用分级服务器的方式,降低中心服务器的负载。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C:
你的仪器上有通讯口?有就行

网友D:
上位机。你需要的信息要在PLC内存里都有相应数据区,然后上位机跟PLC通信,读取这些数据。你上位机再做显示这些数据的界面,计算相关数据和触发记录这些数据,当然了,上位机还要和数据库之类的链接,以便调阅相关信息。大体思路就是这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拆二代

网友E:
像这种现场比较杂,没有标准的,建议把需要采集的数据都先采集到PLC部份,然后上位机这边只需要采集PLC的数据就可以了,如果是PLC这边不方便采集的仪表类信号,可以上位机直接通过通讯从仪表中采集,如果仪表不带有通讯,但是带有模拟量输出的,可以PLC增加AD进行采集,要么可以通过带AD的远程IO模块进行采集,还有串口服务器等等,个人建议是如果对速度没有太大要求的,就先把数据采集到PLC,上位机用组态软件通过OPC等方式采集。。。。。。。。。三年自动化设备数据采集追溯开发半桶水码工仔路过

网友F:
设备数据采集到SQL数据库吗?提供几个案例可以参考: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5292349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5919162

网友G:
这种老设备,基本不可能实现,
温控表,转速表基本上都是不带通讯的。
要采集数据,差不多所有仪表都要更新。
这个成本一般小公司都不愿意花。

网友B:
目前有这个规划采集设备过程各种信号并考虑如何用这个数据的公司,都不会是小公司。但大公司也不想花这么多钱更新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先采集设备的各类运行数据,传感器末端级的数据暂时不考虑。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托马斯的朋友

楼主:
九楼师傅说的有道理,所以目前仅采集一些开关机的信号,产品的数量这些,但是这些也不太好做,大家有何建议呢

网友H:
有通讯接口的话还可以试试
没有的都需要增加plc或者采集模块之类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关于设备中数据采集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