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变频器求助

楼主(2020-07-06):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可以做升降机用,300KG重的,三菱品牌的,
需要配电阻吗,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这个应该得看你选多大得电机吧。变频器找对应规格或者大一规格得直接上就好了
3KW的
下载积分:+1(四梦龙)

网友B:
机械结构的牵引力要多大 ?知道 了就能选电机,电机定了,就可能选变频器了。
3KW的
永无止境 !@#$%^&*

网友C:
先确定300KG用多大电机,确定电机功率后选在变频。建议是带制动电阻的,下降时负载惯性较大会变频器容易过电压。
变频器型号功率确认后选择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接线问题可看变频器说明书或咨询技术支持。
3KW的

楼主:
电机是3KW的,配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和制动电阻,谢谢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减速机带电机4KW以上,跟具上升时间配减速比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刚才已打官网电话,咨询了,已解决问题,谢谢
本来想打站长电话,没好意思打,哈哈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好好看资料吧,然后再试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恩,资料在看

网友F:
D740/E740/A840都可以
变频比电机放大一档
配电阻
选的A840的,配了制动电阻,大一档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